[解决] 增量型sigma delta modulator 如何仿真?

楼主(2024-11-20):
一个温度传感器,采用的vbe/δvbe的测量方法,将与温度有关的电压输入到一个二阶增量型的sigma delta ADC中。

目前只做了模拟部分的sdm,输入信号为直流,请问要如何对该smd(模拟)电路进行动态参数和静态参数仿真呢?
传统的sdm架构输入的交流信号,能够仿真snr等参数,增量型的sdm输入为直流,fft分析结果如图所示,该如何评估其参数指标呢?

输入为直流时二阶增量sdm的fft分析

输入为直流时二阶增量sdm的fft分析

网友A:
Δvbe/vbe输入范围很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Δvbe/vbe输入范围很小呀

我的vbe/δvbe在8-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vbe/δvbe在8-22

我仿过这个电路,输入范围小,精度低,测试出来偏差挺大。我见过的两个ts都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咋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vbe/δvbe在8-22

你是拿vbe作为adc的vref,vbe1和vbe2作为输入吗。这本书里面好像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vbe作为adc的vref,vbe1和vbe2作为输入吗。这本书里面好像就是这么做的。
...

似乎是拿vbe做vref,把δvbe放大8倍做输入的。也可能是拿±8δvbe做vref,vbe做输入。是别人的电路拿来学习的,刚接触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是拿vbe做vref,把δvbe放大8倍做输入的。也可能是拿±8δvbe做vref,vbe做输入。是别人的电路拿来学 ...

嗯嗯,这样合理一些

网友B:
可以参考下kofi教授的经典论文
A CMOS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3sigma  Inaccuracy of 0.1 C From 55 C to 125 C
原理相同 ADC架构也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vbe/δvbe在8-22

请问资料来源? 这是哪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kofi教授的经典论文
A CMOS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3sigma  Inaccuracy of 0.1 C From ...

好的,我去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资料来源? 这是哪一本书?

东南大学的博士论文,作者是包远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kofi教授的经典论文
A CMOS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3sigma  Inaccuracy of 0.1 C From ...

能麻烦你上传一下吗?我不太好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你上传一下吗?我不太好搜到

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南大学的博士论文,作者是包远鑫

能麻烦你上传一下吗?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麻烦你上传一下吗?搜不到

caj不能直接上传,打包了一下

楼主:
记录一下。我的电路结构与kofi的论文中结构大同小异,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与该结构相同。在sdm输出为高时,对Vbe积分,在输出为低时对α*δVbe积分,依据kofi论文中的公式可以求出u=α*δVbe/(α*δVbe+Vbe)。通过对sdm输出码流求平均可得到u值,仿真验证确实如此。该结构优点是结构简单,采用dem、autozero等技术可以消除失调,精度高;缺点是u值范围小,ADC利用率不高,可以采用包博论文中的zoom结构进一步提升精度和ADC利用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记录一下。我的电路结构与kofi的论文中结构大同小异,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与该结构相同。我的理解是该sdm为 ...

如图

网友B:
楼主有pdf版本吗 caj文件死活打不开 挺好奇那个Zoom结构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pdf版本吗 caj文件死活打不开 挺好奇那个Zoom结构想看看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