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机台测DFT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11-20):
500资产
  机台上测DFT,dc下scan clk能跑10M出头,ac下scan clk只能跑6-7M ,这两个差这么大这个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目前调电压用处不大,mclk能跑到设计频率27M ,看了下log, ac下fail的都是频率最快的一个时钟域,升降mclk没用,

只有降scan clk才有用

网友A:
尝试把scan enable=0  和 cap clk的pulse的时间拉大一点,看看。
怀疑是scan_enable的toggle 变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scan enable=0  和 cap clk的pulse的时间拉大一点,看看。
怀疑是scan_enable的toggle 变缓了

行 我先尝试一下,scan enable我是通过tap controller产生的,dc ac是同样的电路,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差别吧,如果是pad直供scan enable确实很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scan enable=0  和 cap clk的pulse的时间拉大一点,看看。
怀疑是scan_enable的toggle 变缓了

看了下  occ里launch capture总共只有两个flop,沿的位置这个要怎么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 我先尝试一下,scan enable我是通过tap controller产生的,dc ac是同样的电路,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差别吧 ...

试试看,DC 、AC 功耗不一致,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DC 、AC 功耗不一致,有差异

ate测试下来,很小的改善,频率提升了不到3%

网友B:
mclk做什么用的,pll的ref clock,还是fast clock? scan clock不应该影响到 fast clock才对

网友C:
shoom调整scan_clock的上升沿,下降沿以及measure点,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oom调整scan_clock的上升沿,下降沿以及measure点,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这个已经调过很多次了,沿的位置,宽度,采样点之类的  机台上能改变的点基本都调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出一个Low lower的pattern 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一个Low lower的pattern 调试看看。

这个是直接把low_power_shift_en打开还是有什么工具的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k做什么用的,pll的ref clock,还是fast clock? scan clock不应该影响到 fast clock才对 ...

pll的ref以及  一个occ的fast clk  不过fail的都不是这个o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