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荷泵设计求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2024-11-20):
看到一个上图的电荷泵设计,图上R1电阻加入不是感觉很奇怪吗,有什么作用呢?然后图上M1~M4的NMOS有什么作用呢?有没有认识相关结构的大佬求解答

网友A:
M1到M4是钳位吧,防止VOUT泵得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到M4是钳位吧,防止VOUT泵得过高

那R1呢?有啥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到M4是钳位吧,防止VOUT泵得过高

那这个钳位怎么去设计呢?根据需要泵的电压?

网友:
R1多大,倾向于是为了减小ripple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钳位怎么去设计呢?根据需要泵的电压?

对,主要看后面电路的情况,需要多大的电压,最大能接受多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