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mos长度设置成参数(参数值还为原尺寸)进行仿真,前后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11-20):
图片中是一个利用亚阈值mos设计的电压基准源电路。我将红框中的mos长度188nm改成参数L,在ADE L 仿真器里仿真,改前改后的温漂值不同。mos的长度从参数改回188n后还需要将ADE L中的变量删点才能回复最开始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mos的长度从参数改回188n后还需要将ADE L中的变量删点才能回复最开始的结果,从这一点看,可能是L这个变量会影响其他的参数。有没有试过其他名字,最好换个复杂的的变量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的长度从参数改回188n后还需要将ADE L中的变量删点才能回复最开始的结果,从这一点看,可能是L这个变量 ...

感谢,确实是L变量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