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问题

楼主(2024-11-20):
在TOP连线时使用XL时,有两个模块电路和版图没有bind,怎么让它bind上。使用删除所有的连接关系,然后重新XL那两个模块还是没有联系。使用bind但是没有在电路选项找到对应的电路。这种情况怎么弄。

网友A:
同时选中电路和版图中的同一个模块,然后版图上右键---bi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选中电路和版图中的同一个模块,然后版图上右键---bind

我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