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llast Resistor电阻

楼主(2024-11-20):
the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the resistance of nt-diffusion (called Ballast Resistors) at the drain prevents current from concentrating in a localized region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A(2025-04-10):
ESD NMOS如果不加SAB或者加ballast resistor会导致不均匀触发,也就是最中间的finger最先触发,且触发后由于snapback导致其他finger根本没机会触发。加了ballast resistor可以在最中间的触发后由于电阻上压降迫使其他finger也可以达到Vt1。正温度系数对于这种现象更好,因为瞬态的ESD电流会导致温度上升,电阻增大,更利于其他finger触发

网友B:
另外2个方案可以参考:
1优化设计,使得Vt1<Vt2,这样即便只有几根finger先触发,进入snapback后仍然可以触发其他finger;
2使用gc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NMOS如果不加SAB或者加ballast resistor会导致不均匀触发,也就是最中间的finger最先触发,且触发后由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2个方案可以参考:
1优化设计,使得Vt1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 NMOS如果不加SAB或者加ballast resistor会导致不均匀触发,也就是最中间的finger最先触发,且触发后由 ...

想请教为啥A的drain端电阻上的压降会迫使别的finger触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