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数分频锁相环中的DTC问题

楼主(2024-11-20):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 DTC只能用来延时信号,提供的是正向延时,但是DSM可以提供负数,这要求负的延时补偿,但是DTC没法做到吧,请问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学习一下呢?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个DTC是用来做相位的补偿,比如用DTC来做真正的小数分频器,相差是DSM瞬时误差的积分结果,如果你用一阶的SDM,那么这个结果就在-1到0之间,完全满足用dtc的要求。我之前做的一个小数分频器就是用dtc加一阶SDM做的。但是如果更高阶能不能做我也不敢完全确定,不过我感觉应该是不行,没办法控制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个DTC是用来做相位的补偿,比如用DTC来做真正的小数分频器,相差是DSM瞬时误差的积分 ...

我目前想采用的DTC是用来做DSM的量化噪声补偿的,结构是想放在参考信号后面,用dsm控制DTC的输出来产生一个新的参考时钟,现在问题就是如果DSM量化误差为负的时候,要求DTC产生负延时,这个好像做不到,文章也没有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个DTC是用来做相位的补偿,比如用DTC来做真正的小数分频器,相差是DSM瞬时误差的积分 ...

如果是一阶DSM的话,输出只有0和1两个数,假设小数为0.2的话,那DSM序列就是00001循环,量化误差也就两个值也就是0.2和-0.8,对量化误差做累加后还是可能有正有负吧,请问您是怎么确保他只在正或者只在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182-1-1.html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阶DSM的话,输出只有0和1两个数,假设小数为0.2的话,那DSM序列就是00001循环,量化误差也就两个 ...

积分后一定是负数啊,一阶序列完全固定,你说的这个例子也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182-1-1.html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dtc补偿量化噪声的方法只能用在adpll或者spll吗,普通的cppll可以用嘛,文献好像没怎么看到

网友C(2025-10-23):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dtc补偿量化噪声的方法只能用在adpll或者spll吗,普通的cppll可以用嘛,文献好 ...

你好,你在CPPLL里面用DTC减小量化误差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准备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在CPPLL里面用DTC减小量化误差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准备做这个

CPPLL里的DTC,增益校准很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