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DBH工艺,版图过lvs为什么不需要加SUBCKT.cdl或者empty.cdl文件?

楼主(2024-11-20):
东部DBH工艺,版图过lvs为什么不需要加SUBCKT.cdl或者empty.cdl文件?

网友:
定义好的工艺很多都不需要呀

网友A:
因为他们家的PDK设计成提cdl网表时自动将空的subckt定义加到网表文件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他们家的PDK设计成提cdl网表时自动将空的subckt定义加到网表文件中了

这个加载过程我们看不到是吗?空的subckt定义的源头在哪里呀?跑LVS后生成的电路网表里面的确已经包含了  空的subckt定义内容

网友:
这个不清楚,应该是通过SKILL文件加载的,但是具体哪一个就搞不清楚了。

网友B:
是否要定义空网表取决于LVS里 DEVICE 定义的类型,如果该device 没有定义device type,比如MN/MP等,则需要在空网表里添加该device,以确定pin的name和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定义空网表取决于LVS里 DEVICE 定义的类型,如果该device 没有定义device type,比如MN/MP等,则需要 ...

你指的是LVS文件中类似如下定义内容吗:

LVS DEVICE TYPE NMOS nch  [D=D G=G S=S]

这个内容在其他工艺LVS文件中也定义了,但是必须加在电路网表上加“空的subckt定义”才行,
东部是不用加的

网友(2025-06-13):
因为dongbu在工艺库的初始化过程中,设置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可以让导出CDL网表时,自动加上empty subckt。

这个变量是  auCdlPrintEmptySUBCKT。

打开这个功能  auCdlPrintEmptySUBCKT = t
关闭这个功能  auCdlPrintEmptySUBCKT = nil

这个变量既可以写在.libinit文件里,也可以写在.cdsinit文件里。
Dongbu是写在了libInitCustomExit.il 文件里,被.libinit文件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