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文件命名

楼主(2024-11-20):
在前仿中,从最顶层电路遍历到最底层的器件路径为XA/XB/XC/MM1 后仿提取出来后为什么会多一个X 如  XXA/XB/XC/MM1?

网友:
因为原理图中并不要求instance名字以什么字母开头,而CDL/spice格式中,第一个字母代表类型,所以在提CDL时,自动添加一个字母,X代表是一个子电路调用,R代表一个最基本的电阻(非subckt形式的电阻)等等,这样CDL网表就已经多了那些开头的字母了。后端网表时保持跟CDL里的名字相对应,所以就出来你看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