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电荷泵电路的上升时间疑问

楼主(2024-11-20):
文章:A High-Performance Charge Pump Topology for Very-Low-Voltage Applications

1.对于CTS电荷泵,在慢开关极限SSL状态下,CTS电荷泵的等效电阻是跟电路电容有关,而与CTS等效电阻无关,电路的等效电容也跟CTS等效电阻无关,那么电荷泵的上升时间应该跟CTS等效电阻无关才对。这个推论是否正确?
2.新电荷泵电路的升压原理跟CTS一样,变化的是CTS的等效电阻,那么第1点讲到的推论是否适用新电荷泵电路?
3.假设前面2点推论正确,根据文章给出的数据和结果,得知电路是工作在SSL;与latched电荷泵对比,结果显示4级新电荷泵有更低的上升时间;而6级的却相差不大。
出现疑问1:为何新电荷泵电路有更低的上升时间,文章给出的理由是新电路有更低的CTS等效电阻,那么是否说第1和第2的推论至少有一个是不正确的?
疑问2:为何4级的电路有比较好的效果,而6级的却几乎不变?难道6级电路没有更低的CTS等效电阻?

猜测电路不是工作在SSL,那么CTS等效电阻降低会上升时间造成影响,但是无法解释4级能降低,6级却相差不大。

网友A:
1.等效电阻的理论似乎不能用于电荷泵的动态过程;3.个人认为在启动中电路并非工作在SSL,因为CTS的VGS不够,不能看作理想开关。注意6级的latched CP效率非常低,可能内阻大、输出电压低很多(图8),所以上升时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等效电阻的理论似乎不能用于电荷泵的动态过程;3.个人认为在启动中电路并非工作在SSL,因为CTS的VGS不够, ...

1.电荷泵的动态过程中,电荷泵的等效电阻是否有起到影响?我的观点是有的,原因如下:电荷泵的动态过程相关的文献有分低频、中高频的情况。其中低频便是在SSL状态下分析的,其中的动态分析确实也没有涉及到CTS等效电阻。之所以说到这个等效电阻理论,是因为电荷泵的动态过程是可以用电荷泵等效电路(RC电路)来近似代替的,而在SSL条件下,电路的等效电阻是只跟电容有关,与CTS等效电阻无关。从侧面也反映出电荷泵的等效电阻是会对动态过程造成影响。
3. 启动时并非工作在SSL,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假设电荷泵动态过程会受到电荷泵等效电阻的影响,而电路在非SSL下,其等效电阻也跟CTS等效电阻有关,那么此时通过减少CTS等效电阻是能减少上升时间。

关于6级电路没有效果这个就很奇怪,图片8是四级电路在200mV和400mV下的VCE,那么推导出6级的电流驱动能力更弱。图片7显示6级新电路的输出电压比6级的latched CP 低,按道理输出电压低应该会更快达到期望电压。你讲到6级的latched CP效率非常低,可能内阻大、输出电压低很多(图8),所以上升时间长,那么6级新电路上升时间没能有效降低,是否侧面说明内阻并没有显著下降?

网友A:
1.有影响,但是瞬态过程不能直接用seeman的理论分析。这个有另一篇论文有分析(Generic averag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the static and dynamic behavior of Switched Capacitor Converters),我还没仔细研究过。3.6级latch输出电压低很多,上升时间相同,说明可能还是新电路内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影响,但是瞬态过程不能直接用seeman的理论分析。这个有另一篇论文有分析(Generic average modeling a ...

1. seeman理论分析是指电路等效电阻的理论分析吗?内阻确实会影响到上升时间,这里论文我下载来看看。3.6级latch输出电压低很多,这个是什么意思?输出电压是指带电流负载之后的输出电压吗?比如图8中同电流下,latch电荷泵的输出电压低于新电路。我这里说的上升时间是指电容带电容负载的上升时间,不知道上升时间带不带电流负载。从图7来看,空载输出电压,新电路的输出电压反而更低。从图8也可以推出新电路的内阻是更低,从图7推出新电路的空载输出电压是更低的,那么对于电容负载或空载的上升时间,新电路应该更短。如果文献中讲到的上升时间是带电流负载的上升时间,是有可能接近的。

网友:
是的,可能是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