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电压和CORE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4-11-20):
最近拿到一套IO库,发现里面GPIO cell李只有一种电压的器件,也没有看到levelshifter,但是网上搜索到的资料都说IO里头有两种电压一种是低电压也就是core电压,另一种是高电压也就是IO电压。那么存不存在core电压和IO电压保持一致的情况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IO电压和CORE电压是相同的并且都是3.3V,那么这个GPIO能不能用在电源电压为2.5V或者1.8V的低压情况下呢?

网友:
理论上可以存在Core电压和IO电压都一致的情况,这时core也需要用高电压的器件进行设计。但是没见过哪家提供这种单元库。
第2个问题,3.3V GPIO工作于2.5V甚至1.8V都可能没问题,但是性能指标会发生变化,IP里很有可能没有提供2.5V,1.8V工作电压下的性能指标。如果有全部真实数据(网表、版图等),重新用建单元库的工具提取一套指标参数,或者直接用电路一级的仿真工具进行验证,那往往是可以的。

网友:
得看是什么工艺。肯定是可能,可以的,具体看工艺和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