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28工艺提参文件类型

楼主(2024-11-20):
各位大佬前辈,我想请教一下这些提参文件的区别是什么?一般使用的时候应该怎么使用?主要这些提参文件压缩包里面的文件长得都差不多

网友A:
后缀都有显示出来,是对应不同的corner,要结合签核要求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缀都有显示出来,是对应不同的corner,要结合签核要求来看

感谢佬的回复,那我这边还能否再请教一下corner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