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金属线的版图需要怎样的电路能通过LVS?

楼主(2024-11-20):
因为要计算金属的寄生电阻,想要提取寄生,但是提取模块寄生太慢了,我想把要提取寄生的所有金属线放在一个CELL里面,那么请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电路才能通过LVS最终提取到正确的寄生参数呢?(包含label)

网友:
电路用金属电阻

网友:
你可以一头放一个金属电阻。

网友:
可以考虑写个perc跑

网友:
用一个器件放进去,把pex 跑起来就可以看到金属对应的寄生参数了

网友:
一头放一个金属电阻

网友:
在金属两端打上pin,就能计算寄生电阻了,理论上不打pin也能抽取寄生电阻,不同的RC寄生工具对于floating net的处理可能不同,qrc&star就不会出floating net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