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电源电压变化对共模输出的影响

楼主(2024-11-20):
各位dalao,麻烦指导一下这道题

楼主:
假设电流源是单管,RD是不是gm*ro*ro,那这样算下来电源电压的扰动很容易干扰输出共模点,但实际好像不是这样?

网友A:
这个结构就是电源敏感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就是电源敏感的,没问题

是这样的吗?可是如果不考虑沟长调制,输出共模基本不随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啊,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可是如果不考虑沟长调制,输出共模基本不随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啊,不是很理解
...

你输出共模怎么求的?(VO1+VO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共模怎么求的?(VO1+VO2)/2?

VO1或VO2,不考虑差模输入,这两点电压基本一样吧

网友B:
因为你只看VDD对Vo的影响,且电路是对称的,所以你可以把电路折叠到同一边来看(放大管跟负载管尺寸乘2),其实就是个负载是电流源并且带源极负反馈的放大器,VDD到Vo的增益近似可以用小信号电阻分压来看,Vo往上是ro往下是gm*ro*ro,所以分压下来Vdd到Vo的增益接近为1,即PSR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只看VDD对Vo的影响,且电路是对称的,所以你可以把电路折叠到同一边来看(放大管跟负载管尺寸乘2), ...

可是全差分运放psrr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结果,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只看VDD对Vo的影响,且电路是对称的,所以你可以把电路折叠到同一边来看(放大管跟负载管尺寸乘2), ...

如果psrr为一,那岂不是和五管运放一样了,有点怀疑我的推导过程了

网友(2024-12-23):
引用 楼主:
可是全差分运放psrr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结果,不是很理解
...

全差分优秀在于对差分小信号很友好,如果只看这个单级,共模信号转差模信号的增益非常小,所以共模信号的PSRR再差,对差分信号的影响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