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个电容C1和C2的比值C1/C2服从什么分布

楼主(2024-11-21):
C1、C2均服从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
问:两个电容C1和C2的比值C1/C2服从什么分布
单个电容的失配可以通过Monte Carlo得到

两个电容比值的偏差如何通过Monte Carlo 得到

网友A:
两个电容各自的概率密度都已知的话,直接做比不就行了?cadence里没有相关函数的话,可以导出来在matlab中求

网友:
没有简单的分布求法,只能积分来算

网友B:
电容的偏差一般都不大,远远小于其中心值,这种情况下,C1/C2近似为正态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偏差一般都不大,远远小于其中心值,这种情况下,C1/C2近似为正态分布 ...

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各自的概率密度都已知的话,直接做比不就行了?cadence里没有相关函数的话,可以导出来在matlab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