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标准单元库

楼主(2024-11-21):
标准单元库的同样的单元,为什么有了Simple Logic 还需要Special function cells , Special  function cells在设计中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A:
simple logic 只是一些简单的逻辑cell ,speical function cells 是 一些专门用于时钟上的clock cell,  low power cell , antenna cell ,delay cell 等 , 这些cell 在设计中没什么要求,一般后端回去选用,比如cts 选一些clock cell , hold 很大的话用delay cell 去垫 , cell 空隙用filler cell ,dcap cell去填,低功耗设计用 LVL ,ISO cell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ple logic 只是一些简单的逻辑cell ,speical function cells 是 一些专门用于时钟上的clock cell,  low  ...

谢谢,讲的很细,我还想知道,speical function cells 在设计上是不是要保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致的问题,还有什么别的吗?

网友B:
普通的buffer和clock buffer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的很细,我还想知道,speical function cells 在设计上是不是要保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致的问题, ...

clock cell 有这种要求,别的cell没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buffer和clock buffer有什么区别呢?

rise trans和fall trans的值比较接近,保证时钟占空比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