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cell 'ATD' cell not in active cell-list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21):
报错原句 cell 'ATD' cell not in active cell-list ,后续产生0个tasks
run.tcl 如上所示
这是netlists文件中存放的cdl 和pex.netlist
求da'l

网友A:
博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解决了  手动把网表复制到netlist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