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查看trans 信号的频谱信息,发现振幅和功率值对不上

楼主(2024-11-21):
大家好,我在仿真对比射频信号振幅和功率的关系, 如下所示

看振幅大小,大约是28.8dBm的信号,但是信号的频谱中1GHz处信号为18.59dB
我有两处不理解
1. 为什么单位是dB
2. 为啥会是18.59dB 不是 28.8dB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8.689V约等于18.78dBV。
我倒是不理解你是怎么看到一个8V的信号还认为它功率只有18.8dBm的。电阻特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89V约等于18.78dBV。
我倒是不理解你是怎么看到一个8V的信号还认为它功率只有18.8dBm的。电阻特别大吗? ...

原来是dBV单位,我是当峰值电压为8.7V,在负载是50 ohm 的条件下,理解这个功率应该是28.8dBm

谢谢你,理解成dBV 后 我就自己换算公式到dBm 就好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