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bandgap两点校准原理

楼主(2024-11-21):
对于带曲率补偿的BG,trim是怎么进行的呢(实现几个ppm精度),比如图中的结构,单点trim应该没法做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A:
一般就调电阻,可以做到10pp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调电阻,可以做到10ppm以内

再请教一下

1. 像图中那样调电阻是把常温下的电压调到固定值吗
2. 要实现3ppm的话,应该需要双温度点,这个有没有什么原理呢,或者论文推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1. 像图中那样调电阻是把常温下的电压调到固定值吗

1.也可以;

2.基本就是高阶补偿,单corner好做,pvt一般没什么实用性。
论文我回去翻翻给你

网友(2025-02-19):
简单说下自己的理解,对于所有BG输出的PVT曲线都会有一个公共交点,即T=0时的Vbg
1.单点校准,在常温下调控制ΔVBE的比例电阻,把常温输出电压调节至目标值,对TC有一定改善但有限。
2.两点校准,获取常温和高温下的两个值,通过调节控制VBE斜率的电阻,可以得到此时曲线大概的样子,相当于是已知
T=0,25,125三点的值。先trim TC把曲线尽量调平,再去trim绝对值,把常温值拉到目标值。(通常这种trim要升温读取,测试成本比较高)。
通常单点校准满足应用即可。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1.也可以;

2.基本就是高阶补偿,单corner好做,pvt一般没什么实用性。

您好,请问相关论文可以给我推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