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仿真测试DNL和INL方法

楼主(2024-11-21):
188资产
搭了一个简单DA,想测试它的DNL和INL,搜索相关内容大多出来的都是通过输入正弦或斜坡信号测试AD的方法,请问各位前辈可以指导一下,该如何对DA进行DNL和INL的测试吗 如果能提供相关参考资料或matlab代码最好啦 感激不尽!

网友A:
搞一个计数器产生周期为T得码,输入DAC中,然后用理想SAMP采集前一个输出与后一个输出,用后减去前,得到DNL,累加得到IN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计数器产生周期为T得码,输入DAC中,然后用理想SAMP采集前一个输出与后一个输出,用后减去前,得到DN ...

哥,想请问下后半部分用理想SAMP采集相邻两个输出并相减的具体实现方法,方便再展开说说吗,或者有相关资料方便提供下吗,我好去理解学习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真的万分感激!

网友B:
同问,楼主找到相关资料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想请问下后半部分用理想SAMP采集相邻两个输出并相减的具体实现方法,方便再展开说说吗,或者有相关资 ...

理想库里面提供了理想的SAH,自己找找

网友C:
maxim的一篇论文,里面有代码,用的主进位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库里面提供了理想的SAH,自己找找

好的 感谢前辈!我尝试按照这个思路搭出来试试 请问前辈那有相关的可以处理后续数据的matlab代码吗 是否方便提供学习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im的一篇论文,里面有代码,用的主进位码

感谢前辈!但这篇论文的采用的是分段式DAC结构 比我所采用的结构复杂得多 感觉似乎不是很适合拿来使用 但还是再次感谢前辈的出手相助!后续倘若做到分段式DA拿出来好好理解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找到相关资料了吗

你好!我打算先参照二楼提出的方法尝试一下 倘若成功的话打算把自己的学习过程总结份文档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打算先参照二楼提出的方法尝试一下 倘若成功的话打算把自己的学习过程总结份文档分享出来!
...

按照这个方法

示意图如下

示意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想请问下后半部分用理想SAMP采集相邻两个输出并相减的具体实现方法,方便再展开说说吗,或者有相关资 ...

参考我下面给你发的图,计数器用理想VeRilogA写一个,不会百度;sah_ideal在ahdlLib库,你自己找找 ,VCVS在analogLib库

网友(2025-07-23):
博主,您好,这个帖子的后续您做完了吗,可以给个参考吗,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