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旦二级运放教程压摆率仿真,阶跃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4-11-21):
在仿真压摆率的时候,要求单位负反馈接法的运放输入一个大的阶跃信号,复旦二级运放的教程中直接是一个0~1.8满量程的阶跃信号,我也这样仿真了,仿真出来的波形发现很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到达Vdd,在vin=1.8V的时候已经有管子进入线性区了,这样的仿真方法是正确的吗?
我在书上和网上都看了一下,很少有提到这个问题的。我的理解是压摆率需要保证所有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情况下进行仿真,所以输入的阶跃信号应该是,最小输入共模到最大输入共模这个范围变化的一个阶跃信号。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还请大佬指教!

楼主:
我觉得0到Vdd变化的阶跃信号能得到的压摆率是正确的,差分输入的一个管子关断一个管子导通,但是不能用这样的电压来测建立时间吧,如果不是用作比较器,那这样得到的输出可能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A:
嗯嗯 我也是按照输入共模范围给的  国科大老师主要说这个主要 运放稳定性的   看系统振荡不振荡   PM是小信号模型  用阶跃验证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我也是按照输入共模范围给的  国科大老师主要说这个主要 运放稳定性的   看系统振荡不振荡   PM是小信 ...

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