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网表求助

楼主(2024-11-21):
请问有大佬知道,LVS做过之后,从版图中提取的SP网表,出现端口缺失的问题,一部分端口变成了隔离net,还出现了多余的数字pin

网友:
出现多余的数字pin可能是因为版图出现虚拟连接,做lvs的时候需要打开虚拟连接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