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11-21):
进行运放ac仿真时,出现如图所示波形时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dc工作点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A:
换一下断环路的位置看看呢

网友:
看着还是像source的dc点没给对    稳定性可以直接接成单位增益,用stb仿真验证  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是看带宽,就看stb的UGBW就行

网友B:
信息太少了 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了 看不出来

把调零电阻增大两倍,bode图就没问题了。  是由于电流太小,运放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断环路的位置看看呢

我把调零电阻增大两倍,bode图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