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全差分运放压摆率

楼主(2024-11-21):
请问各位为什么SR仿真出来是这样的,是仿真出错了,还是电路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输入VN你给的是0到0.9,VP是1.8到0.9吗?你的VP-VN的差分相当于1.8到0,当然输出的结果是这个样子,能反转都是失调电压导致的。你给个0到1.8和1.8到0的差分啊。

网友B:
电路设计的太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的太乐色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VN你给的是0到0.9,VP是1.8到0.9吗?你的VP-VN的差分相当于1.8到0,当然输出的结果是这个样子,能反转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是的   Vp-Vn得是负值跳跃到正值或正值跳跃到负值,输出才是对应输入的大信号响应,即可以看到SR;另外这个结构的共模负反馈环路稳定性可能需要补偿很多,个人建议如果共模环路增益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把共模负反馈的OTA运放换成负载都是二极管的运放,有助于共模负反馈稳定。

网友:
你这个电路都振荡了 先看看稳定性的问题吧 DMCM稳定性都要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