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用法

楼主(2024-11-21):
想问下各位大佬 如果想打印出来模块内部的信号值进行核对 除了fdisplay那些打印函数 还有什么办法能导出吗? 因为我在bench里面用fdisplay,去连接芯片模块信号的时候 信号数量太多好像就会报错跑不了

网友A:
考虑限制要打印信号的数量以及触发条件,应该不是每时每刻的信号都需要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限制要打印信号的数量以及触发条件,应该不是每时每刻的信号都需要打印出来 ...

是的 我目前需要做的是master_rst复位之后 看一下端口的默认值 打印是打印一次就可以 主要是观察的信号就有一百多个 就很难顶 ;请问大佬 这个限制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规则什么的吗

网友:
如果只是复位之后只打印一次要观察信号应该比较容易的,工具不应该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