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原理图器件参数通过pPar设置,从symbol进去看见的器件参数还是pPar

楼主(2024-11-21):
原理图器件参数通过pPar设置,从symbol进去看见的器件参数还是pPar,并不是已经设置好的尺寸

传输门尺寸通过pPar设置

传输门尺寸通过pPar设置

设置好进去查看还是变量

设置好进去查看还是变量

网友A:
改CDF:
CIW: Tools/CDF/Edit...
选择PCHH和NCHH单元,CDF Layer选Base或者User,前者需要对库有修改权限,后者要每次重启软件后再做一遍。Interpreted Labels里,选中
●Evaluate   ✓Everything

Apply 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CDF:
CIW: Tools/CDF/Edit...
选择PCHH和NCHH单元,CDF Layer选Base或者User,前者需要对库有修改权限, ...

没用啊,我是想让器件显示我设置的值,不然画版图调出来的尺寸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啊,我是想让器件显示我设置的值,不然画版图调出来的尺寸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为啥你的会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啊,为啥你的会没用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工艺库不让修改C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工艺库不让修改CDF

不是说了可以修改User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可以修改User么

改USER没用,还是和之前一样

网友:
在原理图设计中,通过 `pPar` 设置器件参数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做法,可以实现参数的层级传递和动态控制。但是如果从 `symbol` 中查看器件参数时仍然看到的是 `pPar` 而不是已经解析好的具体值,可能涉及以下原因:

---

### **1. 原理图工具未解析 `pPar` 表达式**
   - 在一些设计工具中,`pPar` 的参数值可能只有在仿真、检查网络表(Netlist)或者布局(Layout)生成时才会被解析。
   - 如果你希望在原理图界面中直接看到解析后的值,可能需要手动触发参数更新或检查是否启用了实时参数解析的功能。

   **解决方法**:
   - 在 Cadence Virtuoso 等工具中,尝试通过 `Check and Save` 更新原理图。
   - 确保原理图编辑器中启用了参数实时解析选项(如果工具支持)。

---

### **2. `pPar` 参数未正确传递**
   - 如果上层模块或父级模块的 `pPar` 参数没有被正确传递到 `symbol`,则子模块会继续显示为 `pPar`,而不是具体值。
   - 检查是否在上层模块正确设置了 `pPar` 参数值,并确保层级之间的参数传递无误。

   **解决方法**:
   - 在 `symbol` 中,右键查看属性值并检查 `pPar` 是否被正确传递。
   - 确保父模块中的 `CDF Parameter` 定义中包含了与 `pPar` 相关联的变量,并赋予具体值。

---

### **3. `CDF` 参数未配置正确**
   - `symbol` 的 `CDF (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 定义可能没有将解析后的值映射到显示属性中。
   - `pPar` 参数解析后的值需要通过 `CDF Display Parameters` 显式设置为显示项。

   **解决方法**:
   1. 打开 `CDF Editor`。
   2. 选择对应的 `symbol`,切换到 `Parameters` 页签。
   3. 在需要显示的参数中,将 `pPar` 的解析值关联到显示属性。

---

### **4. 工具本身的局限性**
   - 某些 EDA 工具可能本身不支持在 `symbol` 层级显示解析后的动态参数值,而仅在仿真或布局等步骤中解析。
   - 如果工具不支持动态显示,可能只能通过脚本(如 Skill、Python 等)手动提取解析值并更新 `symbol` 显示。

---

### **5. 调试技巧**
   - 使用 `Property Editor` 或参数检查工具查看完整的属性列表,确保 `pPar` 参数在层级间被正确赋值。
   - 在父模块中直接输入一个固定值测试,确认问题是否来自 `pPar` 的动态解析。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USER没用,还是和之前一样

我亲测有效,不知道怎么到你那边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亲测有效,不知道怎么到你那边就不行了

能具体图片说明吗?感谢

网友A:
我们不让拍,我上面发的已经尽可能拟合图片了,补充一点,改完User,切换但Effective看看是不是改过来了。另外就是改完CDF,不会自动刷新窗口,需要重新Decend Edit,才能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让拍,我上面发的已经尽可能拟合图片了,补充一点,改完User,切换但Effective看看是不是改过来了。 ...

在USER改了之后,Effective也同步修改了啊,然后重新Descend Edit进去查看依然无效

网友:
这就奇怪了,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