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高阶补偿带隙基准

楼主(2024-11-21):
最近在仿真电流模高阶补偿带隙基准
我在仿真tttttt……这些工艺角下,TC值都是蛮小的,于是我尝试仿真蒙特卡洛
发现TC有增加,这个可以理解,但发现输出的VREF变化的范围太大了
我有疑惑,是电流模具有这种状况正常现象吗?

现在贴出了VREF仿真结果与电路图,希望走过路过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感谢

楼主:
贴图如下

VREF_mc

VREF_mc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这是什么结构的高阶补偿啊?我也在做,或许可以分享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结构的高阶补偿啊?我也在做,或许可以分享讨论一下?

在复现这篇论文中的结构
我目前只是在做其中的对数曲率补偿
发现只进行对数曲率补偿,跑工艺角结果就已经很好了
于是仿蒙特卡洛,但发现仿真蒙特卡洛好差呀

对数曲率补偿 见文件:II. PRINCIPLE ARCHITECTURE >> A.Implementation of Logarithmic Curvature Compensatio

[current] A_Sub-1ppm_C_Current-Mode_CMOS_Bandgap_Reference_With_Piecewise_Curvat.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复现这篇论文中的结构
我目前只是在做其中的对数曲率补偿
发现只进行对数曲率补偿,跑工艺角结果就已经 ...

谢谢 我这两天也试着搭一下看看 然后回来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这两天也试着搭一下看看 然后回来报告

OK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复现这篇论文中的结构
我目前只是在做其中的对数曲率补偿
发现只进行对数曲率补偿,跑工艺角结果就已经 ...

mismatch contribution那个报告你看了吗?或许可以看一下那个器件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match contribution那个报告你看了吗?或许可以看一下那个器件影响大。

看了  夸夸改大器件尺寸,每一次改都会出来新的器件出问题,我怀疑我需要把所有器件改大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  夸夸改大器件尺寸,每一次改都会出来新的器件出问题,我怀疑我需要把所有器件改大才可以...
...

是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文章里才会有那个漏电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文章里才会有那个漏电补偿.

这和漏电补偿有什么关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和漏电补偿有什么关联呢?

14 那个公式里有个面积那一项。虽然T是3次方的关系,但是我没做过,不知道是A的影响大还是T的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 那个公式里有个面积那一项。虽然T是3次方的关系,但是我没做过,不知道是A的影响大还是T的影响大。
...

欧欧欧欧,有道理~

网友(2024-12-23):
能问下你是怎么调的吗?我也是调了一下,温度特性已经是波浪形了,TC还是比较大,在5-10mV左右。

网友(2025-01-25):
引用 楼主:
在复现这篇论文中的结构
我目前只是在做其中的对数曲率补偿
发现只进行对数曲率补偿,跑工艺角结果就已经 ...

最近也在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