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锁存器strongarm结构蒙特卡洛仿真图是下图,这图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4-11-21):
(图片)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吧,动态比较器仿出来就是这样的,翻转点就是n次时钟的区别,所以都在一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吧,动态比较器仿出来就是这样的,翻转点就是n次时钟的区别,所以都在一条线上。 ...

我看一般都是这种图,mc仿真设置里只设置跑process就是这种,但是跑mismatch就点在一条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