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一小登求助

楼主(2024-11-21):
bg:研一小白,双九(成电),组里主要做射频ic的,感觉老师水平也不太高(懂的都懂),目前在跟着做一个pll的项目(只做里面的一个模块),组里有流片机会
问题:请问各位大佬有机会转模拟ic吗?想转模拟的话要自己做哪些事(看拉扎维什么的?)

网友A:
PLL就挺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就挺好呀

但是组里做的好像是射频的pll,这种能找模拟的工作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组里做的好像是射频的pll,这种能找模拟的工作嘛

PLL一般都划分在模拟里啊

网友:
老板哪个

楼主:
不知名小导

楼主:
老哥有无指教

网友(2024-12-30):
还有射频转模拟的吗?不都是模拟转射频

网友B:
就目前秋招而言(25届),想转行做模拟,建议多找机会实习,否则很难。大厂招聘学历第一,其次看实习和流片,双九+两段实习大厂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秋招而言(25届),想转行做模拟,建议多找机会实习,否则很难。大厂招聘学历第一,其次看实习和流片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秋招而言(25届),想转行做模拟,建议多找机会实习,否则很难。大厂招聘学历第一,其次看实习和流片 ...

那完了,根本不放实习

网友:
PLL本身就算是模拟了,

网友(2025-02-17):
引用 楼主:
那完了,根本不放实习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你的学校很好。但没有实习但是就要自己搞一点项目做了,其实短期的一个月实习也别没有实习强,但模拟自学也挺难了,能射频还是射频呆着吧……或者有的大厂其实更看重学校的,如果你真打算模拟方向,有疑问可以再联系我。

网友(2025-04-27):
加油,别这么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