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们工作方向选择~

楼主(2024-11-21):
前辈们好,目前收到这两家的offer,想向前辈求助下。哪个方向发展会更好一些呢?总包来说算了一下到手的(除去生活成本后),北京比珠海多6W,但是每周工作时长珠海比北京少6-9h。住宿来说珠海比较近,北京得租房会略远一些。

我个人目前更看重岗位未来发展,希望前辈们给点建议,这两个发展哪个会更好一些哇,或者其他一些职业规划的建议也可以!

单选投票, 共有 23 人参与投票
8.70% (2)
69.57% (16)
21.74% (5)

网友A:
有得选肯定选珠海啊,珠海北京我都待过,选珠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得选肯定选珠海啊,珠海北京我都待过,选珠海。

哈哈前辈是觉得珠海更舒服吗?主要感觉珠海那边团队规模太小了,怕学不到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前辈是觉得珠海更舒服吗?主要感觉珠海那边团队规模太小了,怕学不到东西 ...

恰恰是团队规模越大,你能接触到的越少。珠海舒服太多了,北京人才济济,人也很挤。我说个切身体会,冬天地铁外面-10℃以下爱,进地铁后20℃以上。热得衣服都湿了,一出地铁,噢嚯,又是-10℃以下了。我就是受不了这一点才到珠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是团队规模越大,你能接触到的越少。珠海舒服太多了,北京人才济济,人也很挤。我说个切身体会,冬 ...

前辈这个角度倒是非常新奇别致哈哈。北京那边很多很多人,珠海倒是没有去过,听说夏天很热

网友B:
选珠海吧,我感觉加班时长和通勤时间还是挺重要的,少加班对身体的摧残要小很多,如果十分钟以内能到公司的话会舒服很多,以前我通勤单程半个小时,重复日子多了感觉心情都要郁闷死了。学习主要还是靠自己看书研究整理归纳,公司里面能学的东西主要是流程和范式,刚进去是肯定能学到新东西的,如果感觉水平得不到提升了马上跳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珠海吧,我感觉加班时长和通勤时间还是挺重要的,少加班对身体的摧残要小很多,如果十分钟以内能到公司的 ...

好的,谢谢前辈建议!进公司肯定有很多要学的,和研究生期间做的不完全相同。前辈认为进公司后,是在自己transciever芯片设计上研究深一些还是抽空也去多看看其他方向的一些设计呢?比如电源,时钟那些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建议!进公司肯定有很多要学的,和研究生期间做的不完全相同。前辈认为进公司后,是在自己 ...

我不是做射频方向的,具体学习哪方面知识需要你自己进行判断。不过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其一是器件和工艺特性,有的时候仿真会遇到不太常见的非正常情况,从电路设计层面是讲不通的,出于保密原因Foundry不会在PDK说明书里面把工艺细节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对器件有一定了解,那么就可以反应过来是什么具体的器件特性导致的情况,可以节省很多调试时间;其二是电路稳定性问题,很多老手是靠所谓的经验来设计电路参数的,但是这种做法所设计出来的电路距离最佳的PVT中心其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同时如果要设计脱离了经验的特殊参数电路,经验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最好下班后研究一下电路稳定性的最优化设计问题;其三是噪声控制问题,很多人调噪声就是拿着一个结构调来调去仿真看什么电路参数能满足输出噪声要求,有的时候也会造成面积、功耗、带宽的浪费,数字模块也会将噪声通过衬底传入模拟模块,但是如果数字和模拟模块离得太远的话它们之间的通信延迟又会增加。你可以研究一下对于一个特定的工艺如何用最少的调试次数调出最佳的噪声控制效果。由于我自己的情况是不需要陪女朋友也不需要带小孩,所以下班后一般就看书打法时间,电路设计方面电源、时钟、修调电路、serdes、pll、adc、数字电路设计这些东西都在看,只不过很多方面都只是看了个皮毛而已。能看很多书也是加班和通勤时间少的好处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做射频方向的,具体学习哪方面知识需要你自己进行判断。不过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 ...

好的,十分感谢前辈的宝贵建议!我之后会多去关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