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管OTA加buffer后工作状态不对

楼主(2024-11-21):
加入交叉耦合对管负载的9管ota已经调好了

原9管ota

原9管ota

后面发现增益不够准备再加一级,但是发现出现很奇怪的问题,电流全部流过一侧的输入管,另一侧就没有电流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望指教,谢谢!

像运放没有启动,虚短没有建立一样,很苦恼,请教下如何解决

网友A:
加了一级,输入的极性不就反了,你要结成负反馈结构啊,和之前没加的时候,输入和输出接的pin应该不同的

网友:
iprobe 元件没有用过  如果它的作用是断开环路的同时传导电压   那么应该是 vout 反馈回来的电压不合适  你可以先打印出来各点的电压 检查dc工作点对不对  我好像看到第二级管子的漏极电压有点问题 50多mv 可能看错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一级,输入的极性不就反了,你要结成负反馈结构啊,和之前没加的时候,输入和输出接的pin应该不同的
...

还真是,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VP和VN相位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