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10欧姆

楼主(2024-11-21):
这种LDO在误差放大器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加个10欧姆,这个10欧姆是什么作用啊?
加电容不就是滤波吗,再加个10欧姆电阻感觉没啥意义

这个LDO的真正输出是Vout,不是PAD,PAD只是外接一个大电容10uF

网友A:
零点补偿?或者是限流用的

网友B:
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误差放大器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添加一个10欧姆的电阻,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 1. **稳定性增强**
   - 在LDO设计中,输出级的电容可能与内部的放大器或补偿网络形成不稳定的环路,尤其是在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较低时。
   - 通过在误差放大器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增加一个小电阻(10欧姆),可以改善相位裕度,增强系统稳定性,避免振荡。

### 2. **减小负载瞬态电流对误差放大器的冲击**
   - 当负载电流发生快速变化时,输出电容需要瞬间供应电流,可能导致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受到瞬态冲击。
   - 10欧姆电阻可以限制误差放大器输出的电流突变,保护误差放大器不受过大瞬态电流的影响。

### 3. **滤波效果的优化**
   - 该电阻与滤波电容一起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可以进一步滤除高频噪声或干扰。
   - 这样可以确保LDO的输出电压更加干净、稳定。

### 4. **阻尼作用**
   - 在一些情况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与滤波电容之间可能存在寄生振荡现象。10欧姆电阻起到了阻尼的作用,能够抑制这种振荡,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

### 注意事项
虽然加上这个电阻可以带来上述好处,但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 **输出电压偏差**:电阻会引入压降(与负载电流相关),导致输出电压有一定的偏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校正。
- **功耗增加**:电阻上的压降会增加系统功耗,需评估其对整体效率的影响。

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平衡稳定性、动态性能和功耗之间的关系,合理选择电阻值(通常10欧姆是一个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误差放大器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添加一个10欧姆的电阻,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 ...

感谢回复,很全面,不过这个LDO的真正输出是Vout,不是PAD,PAD只是外接一个大电容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补偿?或者是限流用的

不是限流,PAD节点是接大电容10uF,PAD节点正常工作没有DC电流
这个LDO的真正输出是Vout,不是PAD,PAD只是外接一个大电容10uF

这么看来,只能是零点补偿的作用?

网友:
零点补偿  +1

网友:
类似于ESR电阻的作用吧,除了额外提供一个零点外,还会优化瞬态响应,防止震荡

网友(2025-01-16):
电容esr太小了,额外加一个电阻做频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