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自动堆叠在一起了

楼主(2024-11-21):
50资产
我分别创建两个single via,如M1-poly via和M1-M2via。把这两个via中心对齐后,我没法单独选择其中一个,q查看属性后,发现它两合并变成 stack via了。这样后面修改的时候就很麻烦,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软件版本是IC618

楼主:
哈哈,找了好久没找到。发完帖子,不一会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在这里:Options > Selection > VIA Stack 去掉勾选

网友:
上方功能栏有个箭头穿过几个平面(via stack)朝上;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找了好久没找到。发完帖子,不一会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在这里:Options > Selection > VIA Stack 去掉 ...

这里也有

网友:
无法截图只能文字描述了,在layout界面,点一下左上角保存图标下面那个图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