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由DNL反推电容失配

楼主(2024-11-21):
求助!我想知道怎么通过SAR ADC的dnl曲线推出电容失配的值呢?有什么书或者论文提到了方法吗?dnl是测试得到,SAR ADC是二进制无冗余桥电容的CDAC

我的想法是,电容失配导致了电压变化,进而导致DNL的变化,举个例子,在0101-0110的过程中,变化了C2,C1,C0三位,那针对0101的DNL就是C2-C1-C0-1这样,但是与DNL曲线不符,001111和110000都有着很大的dnl误差,很多数据也对不上,dnl的曲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什么书或者论文讲过推导dnl的方法吗?

网友A:
随便找一个书或者论文上面都有很详细的推导过程啊,你多找几篇硕士论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书或者论文上面都有很详细的推导过程啊,你多找几篇硕士论文看看。 ...

找不到啊,大多是简述DNL对电容失配的影响,没找到具体通过DNL值来反推的,或者相关能用的公式,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附一下DNL的图,3,7,15...的DNL比较高我感觉可以理解,理解为0111-1000过程中电容失配导致1000的电容比0111大很多,但是48,也就是110000的DNL也大于1

楼主:
顶, 不要沉啊

网友(2025-04-15):
楼主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请问这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