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24-11-21):
是一个简单的带片外大电容(1uF)的LDO,EA用的是fold cascode结构,中间加了一级SSF做缓冲器,PMOS做功率管(尺寸200u/300n),电路结构如下(和论坛里面某佬发的一样,我就直接复制了图片)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负载端有一个0到10mA的电流变化的时候,电路直接没有恢复能力了,,有没有xd遇到过类似问题,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功率管的漏电流最后也恢复到10mA了,但是似乎并没有对输出端电容充电,这是为什么呀?

仿真了功率管栅极电压和功率管电流,都正常做出了反应

仿真了功率管栅极电压和功率管电流,都正常做出了反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看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你图中所示,空载输出1.7979V,带载后1.7945V,10mA负载移除后恢复为1.7979V,这好像没什么问题吧?单纯的负载调整率这个指标。

网友:
跑的时间不够长,负载变化的周期从10us改成2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图中所示,空载输出1.7979V,带载后1.7945V,10mA负载移除后恢复为1.7979V,这好像没什么问题吧?单纯 ...

我明白了,确实就是负载线性调整率的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B(2025-12-09):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确实就是负载线性调整率的问题,谢谢谢谢

大佬,你的意思是负载调整率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的意思是负载调整率不够吗?

是的,不够好,不过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够好,不过够用

大佬,如果要提高负载调整率,是不是就得增加功率管的尺寸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如果要提高负载调整率,是不是就得增加功率管的尺寸了呢?

增加功率管尺寸往往是有效的,但是还是要看你电路在轻载和重载下的工作状态对不对,比如是不是因为功率管尺寸太小,导致压降较大,进而使得运放的工作到了线性区。另外空载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EA的PMOS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功率管尺寸往往是有效的,但是还是要看你电路在轻载和重载下的工作状态对不对,比如是不是因为功率管 ...

好的,明白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