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 提升

楼主(2024-11-21):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我的ldo的psr,总会在不太高的频率处有尖峰呢,要求是-40db@100khz,现在差的很远,电路为了好看就手画了一下,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密勒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密勒没法拿掉,要不然环路裕度就没了)拜托了

网友A:
你这折叠的性能是多少?

网友B:
GBW增大?或者外接大电容?(ESR电阻不要太大),第二级放大是不是vdd到Vout.2nd会不会由于diode负载导致增益会不太小?

网友C:
看你的仿真图-70db@100K,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D:
换成cascode补偿,你属于普通米勒了。
然后就是增大GB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折叠的性能是多少?

60db左右,pm8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W增大?或者外接大电容?(ESR电阻不要太大),第二级放大是不是vdd到Vout.2nd会不会由于diode负载导致增 ...

谢谢回答,gbw增大会有改善,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目前已经接了一个1uf的片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仿真图-70db@100K,不是挺好的嘛

但是中间已经糟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cascode补偿,你属于普通米勒了。
第二级的buffer偏要共源的话,可以换成图片这样,同相的。
然后就是 ...

谢谢回复,我试过同向buffer,效果更差,我觉得是因为运放是nmos电流镜的原因,我会继续尝试Cascode补偿的,gbw在尽量去改了,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E:
你这加上功率管算是三级运放了吧,这补偿好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加上功率管算是三级运放了吧,这补偿好做么?

不好做,调了挺久的,才做到环路裕度40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做,调了挺久的,才做到环路裕度40度

环路复杂,PSR难优化,没啥好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路复杂,PSR难优化,没啥好处吧

可是一般的ldo算上功率管不都差不多是三级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