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D波形dump的问题

楼主(2024-11-22):
小弟在VCD dump这里栽了跟头,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小弟这里以一个很简单的激励为例: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est;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1'b0;
        forever #5 clk = ~clk;
        end

        initial begin
        #100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dumpvars;
        $dumpfile("test.vcd");
        end
endmodule

另外附上我的vcs编译和仿真代码,采用vcs 2-step flow:

vcs -nc +v2k -l compile.log -debug_access+all \
-debug_region+cell+encrypt +lint=all -full64  \
-Mupdate -sverilog -V ./test.v
./simv -l sim.log -suppress=ASLR_DETECTED_INFO

显然,运行后得到的test.vcd即clk的波形记录。
但是,但是,由于平常书写激励常常需要在dve中直观调试,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会使用./simv -gui ......唤出dve进行仿真。

此时,由于tb里面已经写好了finish,所以直接F5启动仿真。
奇怪的事情是,此时虽然test.vcd同样也会生成,但是,却只记录了clk的初态,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略去前面的comment>
$scope module test $end
$var reg 1 ! clk $end
$upscope $end

$enddefinitions $end

#0
$dumpvars
0!
$end
<vcd至此结束>

虽然可以通过去掉-gui option来实现dump vcd,但是小弟还是想请教各位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5-02-15):
这几天在review VCD dump,终于发现了解决方法,也是我没有学习明白的结果:
大致原因是使用VCS GUI界面时dump的波形数据会先进入缓冲区,哪怕碰到$finish系统函数、关闭wave window也仍然停留在缓冲区没有写回想要dump的VCD文件。所以在$finish之前添加一个$dumpflush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