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标准单元库中某个单元的驱动能力或者带负载能力呢?

楼主(2024-11-22):
如题,假如我想在标准单元库中添加一个自己设计的单元(例如自己设计的NAND门),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标准单元带负载能力如何,该通过何种方式评价这个单元的带负载能力呢?换言之,即使是在标准库中已经存在的单元(厂商设计好的NAND门),我又怎么样才能确定他的带负载能力有多强呢?有没有一些参数指标呢?

网友A:
可以打开.lib,一般看lib里面的index2(output load),就可以知道这个cell的负载能力,一般cell的后缀比如x8或者v8,就是用来表示cell的负载能力

网友:
驱动能力看单元输出晶体管等效的尺寸,可以计算逻辑努力,在有些标准库中Cell的命名nand_d0,d1,d2这些表示驱动能力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lib,一般看lib里面的index2(output load),就可以知道这个cell的负载能力,一般cell的后缀比如x8 ...

好的,谢谢您。请问有什么测量方式吗?比如我自己打了一个电路,怎么去测试它的负载能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请问有什么测量方式吗?比如我自己打了一个电路,怎么去测试它的负载能力呢?
...

你可以看你电路最后一级的W/L,或者你可以从原有的库中拿大一点的cell去充当你电路的output load,仿真看你的输出tran有多大

网友B:
后级加负载看看 输出波形变化 就能仿真出带负载能力,负载可以用单元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你电路最后一级的W/L,或者你可以从原有的库中拿大一点的cell去充当你电路的output load,仿真看 ...

好的,谢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级加负载看看 输出波形变化 就能仿真出带负载能力,负载可以用单元反相器 ...

好的,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