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基准在不同corner下波动很大,用理想电阻代替后波动就很小,这是电阻的原因吗

楼主(2024-11-22):
大佬们,这是0.8V输出电压,电阻用的是工艺里温度变化最小的器件,但是三种工艺角波动很大。
电流波动也很大,TT是5uA,FF是7.5uA,SS是3.5uA。
但换成理想电阻的话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就很小。

网友A:
你自己用很好的方法找出原因了。电阻阻值的变化导致电流变化,而不同的电流意味着不同的VBE,所以基准电压是会受电阻阻值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很好的方法找出原因了。电阻阻值的变化导致电流变化,而不同的电流意味着不同的VBE,所以基准电压 ...

好的大佬

网友B:
就是电阻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阻的原因了

好的

网友:
你这电阻没有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