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用脚本更新cdf的问题

楼主(2024-11-22):
用skill修改了管子的参数,发现width的cdf信息没有更新,导出的网表不正确,在网上搜了下解决方法,说是需要callback,程序如下:
newcdfId=cdfGetInstCDF(newinst)
PasCdfFormInit(newcdfId)
newcdfId~>l~>value = lengthL
newcdfId~>fw~>value = widthW
newcdfId~>fingers~>value = fingersF
evalstring(newcdfId~>fw~>callback)
cdfUpdateInstParam(newinst)
但是程序在执行PasCdfFormInit(newcdfId) 时会报错: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parameter not found in CDF - %s', argument #2 is nil"
请教如何才能正确更新cdf信息?

网友:
SKILL 脚本修改CDF,就不用通过GUI来操作了,所以此时你并没有打开过CDF的Form,调用PasCdfFormInit函数当然就就会报nil的错了。总之就是需要脱离GUI操作来修改C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