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datool中的fs参数是数据率吗

楼主(2024-11-22):
各位大佬,想请教个问题,最近在学习fir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在学习资料里看到一个低通滤波器,数据率为256KHz,滤波器系数已知,其频率响应曲线如图:

然后我想在matlab的fdatool中复现它的频率响应曲线,把系数输入进去,设置fs为256KHz时,得到的频率响应曲线却是下图: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两个图中横坐标的频率正好差了两倍?是我的fs不能设置为256KHz吗?

网友A(2024-12-27):
这个你的matlab采样率设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的matlab采样率设错了吧

您好,我采样率是这样设置的,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A:
不是啊,你的数据数率是256KHz,你的采样率就不可能是256KHz,奈奎斯特采样定律fs(采样率)>=2B(带宽),直觉想一下,如果是一个频率为256KHz的正弦波,采样率如果为256KHz,你这永远一个周期正弦波,只能采一个点,这样采样下来的数据,就不能恢复为原始波形了,你的采样率设为51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你的数据数率是256KHz,你的采样率就不可能是256KHz,奈奎斯特采样定律fs(采样率)>=2B(带宽),直觉 ...

您好,我说的数据率是指数据传输速率,不是指数据的信号频率,举个例子,我要传输一个频率为1khz的正弦波,我的采样率设置为256khz,那就是一个正弦波周期采了256个点,那我的数据传输速率不就是256khz吗?

所以我认为采样率就是数据传输速率(简称数据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你的数据数率是256KHz,你的采样率就不可能是256KHz,奈奎斯特采样定律fs(采样率)>=2B(带宽),直觉 ...

像您说的“奈奎斯特采样定律fs(采样率)>=2B(带宽)”,我图上matlab中的fs设置为256k,按照这个公式,128khz以内的信号都应该能采集到,但fdatool图中只有60khz以内的信号是没有被滤掉的

网友:
先讨论后面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对的,fs设置为256K,理论上128KHz的信号都可以被采集到,但是你现在拿的是低通滤波器的系数,滤波器也是有通带和阻带的,是由于它的系数和采样率决定的,你的滤波器系数和采样率决定了它的通带带宽是多大

网友A:
再说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的数据速率是256KHz,也就是说你的采样率为256KHz,那么你的第一张滤波器的幅频响应就是错的,因为第一张的采样率只能是512KHz,原因是因为低通滤波器是正负频率对称的,滤波器的带宽假设为-256KHz至+256KHz,如果采样率为256KHz,根据采样定律,离散信号周期采样,频谱按照采样率周期性延拓,也就是你的频谱会延拓为-256KHz±(fs*N)至256KHz±(fs*N)(N是整数),也就是此时延拓的频谱为0KHz至512KHz,也就是此时你的采样导致了你本来的频谱和你的延拓的频谱造成了混叠,这样是无法恢复信息的,那如果是采样率是512KHz,那延拓的频谱是256KHz至512KHz,没有混叠,所以采样率只能是51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的数据速率是256KHz,也就是说你的采样率为256KHz,那么你的第一张滤波器的幅频 ...

感谢回复!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我现在的数据率即采样率为512khz,在经过了低通滤波器之后,做两倍降采样处理,把512khz的数据率降为256khz,这样的话,可以画出我帖子里的第一张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