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24跑lvs的问题

楼主(2024-11-22):
换了新版本的calibre2024跑lvs,发现dum电阻不认了,

这个电阻电路里只有一个,但layout里放了好多
在相同的runset下,用calibre2024,lvs直接过了,用calibre2020,显示出了电阻的w/l有问题,按理说lvs不应该过的
所以2024版的calibre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怎么设置可以让2024版的calibr也不过lvs,显示出电阻的问题?
sunset里  这个是一个都没打开的

网友A:
把RB, RC都不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B, RC都不选中

都没选

网友A:
你的截图里用的是Rule文件默认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截图里用的是Rule文件默认值吧

没理解什么是默认值,但你说的和我遇到的问题无关
用同一个runset,2024版和2020版,不同版本的calibre跑出的结果不同,2020版的结果才是layout的实际情况,但我现在主要用2024版,所以想问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截图里用的是Rule文件默认值吧

解决了,我之前没仔细对比过,认为用了同一个runset,切换calibre版本,runset应该不变,但runset到了2024版,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这一项变成默认的不勾选了,导致lvs

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