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有28nm EMX仿真的proc文件

楼主(2024-11-22):
有偿求tsmcN28的proc文件,或者厂商金属层通孔的电学参数,tech最好是1P8M6X1U

网友:
同求同求,有偿购买5X1Y1Z1U

楼主:
暂时解决了,找到了工艺库里的rules文件,里面有电介质层的描述,照着那个描述自己写了一版proc文件,L值挺准的,Q值AP层和最顶层(1P8M对应M8)还挺准的,但是变压器走线用到次顶层(M7和via7)的话Q值会下降,但是L值还是准的,可能自己写温度和通孔会有误差,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有大佬懂的话麻烦教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解决了,找到了工艺库里的rules文件,里面有电介质层的描述,照着那个描述自己写了一版proc文件,L值挺 ...

大佬,有没有教程如何写proc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没有教程如何写proc文件啊?

首先要有每一个介质层参数的文件(包括厚度和电介质参数),具体语法非常简单csdn上有教程。本质上就是描述每一层电介质的参数,以及金属层在电介质层中的位置,再加上电阻率厚度和通孔电阻这些参数就可以了,正规的proc温度还应该有温度系数,自己手写就没办法写的那么精准了,但是精度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制造本来就会用误差,再加上像比如VCO这种电路会有很多修调模块和冗余设计,所以精度大概准就行了,手写的精度目前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