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采用FIR DAC的sigma delta adc,如何设计direct path上的FIR滤波器的抽头?

楼主(2024-11-22):
向各位请教,对于采用FIR DAC的sigma delta adc,如何设计补偿FIR滤波器的抽头?
请看下图。这张图是从《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第二版(第291页)截取的。从图中可以看出,作者用a,b,c三步完成了补偿FIR的设计

我的疑问是,补偿FIR也应该有M个抽头。然而,书中提到“The direct path filter taps are the samples of this difference at times 1, ……, (M-1) ”,这只会有M-1个抽头!还有一个抽头该如何确定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急盼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帮顶一下,你直接推出Fc的传递函数就好,可以参考论文《Low Power Design Techniques for Single Bit Audio Continuous Time Delta Sigma ADCs Using FIR Feedback》。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把Fc用MATLAB计算出来了,但是怎么通过MATLAB计算出Fc这个补偿DAC各阶的参数,我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你直接推出Fc的传递函数就好,可以参考论文《Low Power Design Techniques for Single Bit Audio ...

我个人的理解:得到FC的传函后,利用matlab的series函数进行级数展开,比如咱们需要12抽头的FC,那就将FC展开到12阶。z的系数,就是我们需要的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得到FC的传函后,利用matlab的series函数进行级数展开,比如咱们需要12抽头的FC,那就将FC ...

请问在添加FIR DAC后,你有没有遇到SDM对ELD更加敏感了呢?我准备加了FIR DAC后,延时稍微大点,SDM性能就会变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得到FC的传函后,利用matlab的series函数进行级数展开,比如咱们需要12抽头的FC,那就将FC ...

请问在添加FIR DAC后,你有没有遇到SDM对ELD更加敏感了呢?我这边加了FIR DAC后,发现延迟稍微大一点,系统的性能就会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添加FIR DAC后,你有没有遇到SDM对ELD更加敏感了呢?我这边加了FIR DAC后,发现延迟稍微大一点,系 ...

这个我也没注意过。有没有试试先用理想器件搭一个fir滤波器?

网友(2024-12-22):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注意过。有没有试试先用理想器件搭一个fir滤波器?

我用MATLAB搭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