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启动时的驱动

楼主(2024-11-22):
如图,反向的DCDC在启动时输出电压是一个变化值,那么如果我想最大限度驱动下管,那么驱动电压Q2是不是也得跟着变化?因为如果Q2设为一个恒定值,要么在VOUT降低到负压时会VGS过压,要么会在启动过程里驱动电压不够导致管子不在深线性区而在饱和区.

网友:
你不妨转换一下思路,如下图是不是恢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