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C DC无损电流检测电路的比较新的文献

楼主(2024-11-22):
老板给了我一个关于DCDC无损电流检测电路的项目,小弟以前只做过AD/DA和一些RF前端的小电路,对电源一窍不通。老板只说过是用在电源里面的,其它的啥也没说,就给了一个名字,在这个论坛上小弟只找到了一篇DCDC电流检测的老帖子,里面有几篇比较老的文献,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是否知道DCDC无损电流检测电路的比较新的文献,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小弟也不清楚,不过用到电源里面,小弟感觉检测的应该是负载电流,检测的是瞬态还是平均值小弟因为不 ...

不同应用做的东西区别还挺大的,推荐找点硕博士论文先看看综述,看看都有啥,确定了具体方向之后再找找别的论文
一种新型高性能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设计 符南迁(做的是串联电阻有损的,但是综述部分写了不少别的所谓无损的技术)
高效DC-DC变换器中的电流采样电路设计与实现 杨涛(DCR算是无损的一种,同样可以看看综述)

网友A:
看是具体什么形式的无损,是罗氏线圈、霍尔、巨磁阻这些比较接近传感器的,还是sense-FET、Filter-based这些靠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具体什么形式的无损,是罗氏线圈、霍尔、巨磁阻这些比较接近传感器的,还是sense-FET、Filter-based这 ...

是偏电路方向的检测,老哥如果有啥具体的文献能否和小弟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感觉这些年做的挺少的了,偏电路又要看你是要检测什么电流,是电感电流还是负载电流,检测的是瞬态的波形还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这些年做的挺少的了,偏电路又要看你是要检测什么电流,是电感电流还是负载电流,检测的是瞬态的波 ...

这些小弟也不清楚,不过用到电源里面,小弟感觉检测的应该是负载电流,检测的是瞬态还是平均值小弟因为不懂电源也不太清楚,估计是检测瞬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应用做的东西区别还挺大的,推荐找点硕博士论文先看看综述,看看都有啥,确定了具体方向之后再找找别 ...

好嘞,多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