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大牛们voltus中设置set_power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4-11-22):
如题,我在设置set_power 250mW后,report_power出来的功耗是250mw;试了其它数,设置多少它就报多少,这个值应该怎么设置才好。

网友:
这个总功耗是vectorless情况下,给工具自动分配toggle rate的。可以给个经验值,比如之前流过片的结果,精度比较低,就当参考
可以给vector,或者给自定义的toggle rate,可以取代power

网友:
设置个预估的power来分析ir 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