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宽度大于PAD宽度如何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4-11-22):
问题:
ESD采用GGNMOS的结构,直接放在PAD下方,从PAD往下打孔到漏端。
电路中的finger数量较多,ESD的总宽度会超过PAD和top metal的宽度,
导致两侧的漏端打孔数量和中间的漏端打孔数量会不一致,ESD的均匀性会下降。
PS:top metal为M3

求助:
除了减少finger数量,增加单根finger width这个方法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打孔均匀性的问题吗?

网友:
加宽PAD METAL?

网友(2025-07-08):
esd区域毕竟是把金属用满的,横向走线,纵向走线都留下足够宽度,ir drop足够低,突出一些问题不大,esdcell一般也是pin到power/ground.一般设计的时候,走线都是2个pad的走线距离,稍微多一点,少一点没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