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和spectre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4-11-22):
目前一个简单的L2H结构,没有数字的verilog代码,用SPECTRE跑能正常翻转,但是用AMS跑就没办法翻转,请问下该怎么设置。目前来看正确的结果应该是spectre,但是如果跑顶层带数字代码的就必须用AMS跑。

网友:
数字模块的输出电压是否与模拟电压相对应,比如数字输出高电平为1V,而模拟的数字电为1.8V就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