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树莓派接线回路问题.

楼主(2024-11-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图片是树莓派上用面包板连接一个LED灯的电路图. LED等有2种颜色,红色和绿色.
  现在我有一个疑问,  那个5V的IO口有一根红线接到了面包板的正极.
  然后面包板的正极这一列都没有任何元器件或线路与它相连.
  我的理解是, (电流要有回路)电流从5V正极出来, 到面包板的正极, 然后. 后面线路就没有连通的了...后面谁跟这个正极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
主要是要连他干啥

网友:
通过io口供电吧

网友(2025-01-06):
这里正极不需要连,树莓派控制自己的GPIO,输出为正电平(通常软件设置为1)作为正电极,电流通过GPIO->LED->GND流回负极,点亮LED。软件设置为0则GPIO为低电平,与GND无法形成电流,LED则不会亮。